修复联想F41进水笔记本一例

楼主(2010-12-10):
  首先插上可调电源 电流0.03A 似乎待机正常.由于之前忘记此机器的待机电压为多少,死命的按开机键没反应。准备当做不触发的故障来修,找来图纸准备画出时序,然后一步一步来查开机各信号,这样可以加深印象。最后想想还是先查查3VALW ,5VALW 测量PL7 PL8果然有收获,3VALW只有1.07V 5VALW 1.8V ,居然偏低这么多。第一想到的是后级是否存在短路拉低此电压呢?测量对地阻值并无明显短路现象。3VALW ,5VALW同时偏低那会是什么问题呢?一时间摸不着头绪,由于手头上又无MAX8734A,试换待机IC也不现实。带着希望 揣着无奈,在“海残屎屎儿”的“笔记本性行为分析”群,大胆踊跃的提问:谁知道F41怎么修?谁知道F41不触发怎么修? 3VALW ,5VALW 偏低怎么修?令人感动的是 令人欣慰的是 群里有人回复我了“修本修傻了?这样问我怎么回答你”虽然听着不快,但是还是有人把我当存在,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总比没人鸟我要好多了。最热情的还是“海残屎屎儿”此人虽然技术一般当时帮助人还是非常热心。对他给予崇高的敬意和无比真诚的感激。他说先把进水发霉,发黑的元件换掉,我知道我该这么做,但是进水发霉发黑一大片我要全部将每个元件参数对上换上那我要花多少时间啊?要知道我是“大懒虫”啊?我这么勤快我对得起我的名字么?我决定还是按照思路 理性的分析一下信号故障才对。但是感觉头脑乱乱的,我的宝贝女朋友这么晚了 在外面吃东西回家了没呢?打了个电话跟她聊聊,这才发现心情豁然开朗,头脑清醒。、
再次转入正题:进水的机器故障估计就在腐朽发霉这一片电路上,仔细观察LM393比较放大器这一块腐朽氧化特别严重,找来图纸

   发现PU1相关的信号有 ACON
ACIN PACIN
等信号,首先我测量PU1 7PIN 电压输出0.74V,有人曾在基地发帖这里应该5V才对,我再次测量6PIN 负反馈输入3,3V 5PIN正反馈输入3.7V,好像不是很正常哦,看图纸分析 PR18 PR25两电阻 B+分压应该是19V/2=8V左右才对,怎么只有37V呢?这是测量B+电压居然只有8V。问题估计就出在这里

  追B+电压信号 是通过PQ9PQ10 隔离电路转换得来,测得PQ10 D19V G:为19V S8V 不解的是PQ10P沟道MOS 按照我知道的电路基础这里应该是G极低电压低于D极电压相对于D极是低电平导通。G极有19V为何还有电压通过,不得其解,望高手看到这里帮我解释其原理。PQ10G19V肯定不正常,其控制电路部分
PQ10要导通必须要有PACIN ACON 高电平让 PQ17导通 PR55 PR46分压致使PQ10 G极电压7V左右PQ10才能完全导通。接着继续跟PACIN 信号来源

    PACIN低电平,那么PQ17截止,PR55 PR46未能分压致使 19V电压全部加至PQ10G极让PQ10 截止,测得PU1 3pin0.7V2PIN3,3V 按照PU1的原理这时候PACIN输出肯定是低电平的,3PIN电压为VIN 通过PR10 PR14分压得来,测得PR10 1端为19V 2端为0.7V,这一点按照分压计算公式应该为4.5V左右才正常,观察主板发现PR10电阻有点发黑,拆下测量发现无穷大,825K电阻不好找,找了半天没找到,用一个100K的电阻直接看能否代替也没算电压了,装上去结果测量PR10 2脚有电压了但是只有35V这样肯定不行的,必须找到一样的电阻得出45V左右的电压 PU1 1PIN PACIN信号才能正常输出,找了个ZE2000的废板终于找到唯一的一个82,.5K电阻,装上去测其电压 OK,再测量PACIN 5V ,测量PQ10 G 此时控制电压为7,8V左右。 PQ10导通 S极输出19V正常,3VAWL 5VAWL正常。接着按开机键触发 电流升上去了  呵呵,废话这么多此机修复完成。。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F41这款机器进水 键盘不容易漏水,主要是触摸板这一块漏水,这个电路就在触摸板下面。所以通常这款机进水这块电路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本题材来源于实朋友的日记

网友:
机器修好了就行,关于楼主的疑问,可以搜一下站内“点火回路”相关贴子,应该解释的很到位了。

网友:
抄我QQ空间的,版主处理一下

网友:
仁宝的机器图纸是比较丰富的,一般都可以找到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