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的机器。。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0-12-10):
IBM T400的机器,开机没有显示。求助。。。。。。。。
机器的主供电都有。。CPU的供电只有0.65V正常吗??
不正常是什么问题影响的呢??
请高手指点指点..
cpu

网友:
能跑码吗?CPUREST有吗?

网友:
电流是多少

网友:
怎么个情况啊说明白,怎么帮你判断啊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偏低了

网友:
这个板子CUP供电不正常。修CPU核心供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期待解决

网友:
CPU供电偏低了

网友:
0.65A 肯定 偏低的

网友:
BIOS先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