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跑2A和13不显

楼主(2010-12-10):
华硕P5VDC-X主板通电后插AGP显卡后跑D1 D3 D5 2A不显,插PCI-E显卡显示13,BIOS已刷过,故障依旧,请基地高手想想解决思路

网友:
查一下内存电压

网友:
不插显卡跑码正常,查上显卡不过内存一般为北桥虚焊

网友:
PCI-E跑到 13显了吗, 查AGP  A1脚12V A7脚 3.3V复位, B7脚66M 1.5V时钟,A64脚 1.5V/3.3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AGP显卡显示到2A不显,一般正常情况显示2A后就是25   26等,但插PCI-E显卡只显示到13(2A的上个代码),还没跑到2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AGP显卡显示到2A不显,一般正常情况显示2A后就是25   26等,但插PCI-E显卡只显示到13(2A的上个代码),还没跑到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