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GV主板,南桥巨烫.

楼主(2010-12-10):
一杂牌865GV-M8主板,英特尔的南桥。IO是83627EHG.待机状态下南桥巨烫.短接开关无反应.强制开机 风扇旋转.测得开机排针有5V电压.其他的不会测了......会不会南桥挂了?

网友:
打下几个USB数据口的值,有一组短路说明南桥挂了,都正常的话把网卡卸了

网友:
南桥供电测了没有

网友:
摸一下1117看有没有发烫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测了电源接口的白线对地...发现万用表数值一直显示1   晕了  绿线数值显示600多.哪位大师教我怎么测量USB对地  3Q...

网友:
待机时南桥就烫手,肯定挂了。

网友:
测PCI的A14

网友:
把网卡去掉
如果还是待机就烫的话
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一定坏了.

网友:
测3V对地数值,看是否短路,低于100还需要测usb信号线对地数值 若短路基本可以判定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挂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IO 吹了 再测还烫肯定挂了

网友:
待机南桥巨烫 肯定挂

网友:
量南桥旁边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接近为零的话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我打了USB值了 分别为 1针万用表长叫可能是地线。 2针显示660 3针显示660  4针就显示1了...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 我打了USB值了 分别为 1针万用表长叫可能是地线。 2针显示660 3针显示660  4针就显示1了...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3055坏啦 南桥上面

网友:
待机状态南桥发烫大多是南桥挂 了!

网友:
  南桥芯片损坏的判断方法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打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W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
  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南北桥通讯电压MOS管不正常也会引起南桥发热~)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另外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我也是跟笔记本维修的哥们学会的!不过忘记加上来了!)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                   作者:songjc

网友:
楼上的经典,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
19楼你太强了,收藏了

网友:
不通电的时候热吗??

网友:
南桥已坏,卖废旧吧,十几二十块哦

网友:
待机就发烫,不用说南桥挂了,没挂的可能性可能比中彩票的机率都低。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菜鸟不胜感激!  按照大家的方法,已经确定是南桥OVER了...此板报废!

网友:
一般说来不触发就烫是南桥  开机后发烫或不开机网卡发烫是网卡芯片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