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机数字小键盘上面3个灯一直闪个不停,进入桌 ...
台式电脑开机数字小键盘上面3个灯一直闪个不停,进入桌面后整个键盘失效!!!

楼主(2010-12-10):
台式电脑开机数字小键盘上面3个灯一直闪个不停,进入系统后灯全灭,进入桌面后整个键盘失效!!!键盘更换后故障还是依旧,键盘拿去别的机子试过,是好的!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桌面

网友:
从小问题入手,不管怎么样先把系统换一下!
pS2鼠标能用吗,用USB的键盘能用吗?
测PS2接口5V电压有没有!对地的阻值!

网友:
我的台式机也是鼠标键盘失效了,这是系统的问题,不过你买个USB接口的就没事了,装个其它的系统试下也可.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查下供电正不正长 接口后面那个接口的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接口旁边的 排容漏电

网友:
一个小细节,在开机的时候键盘一个灯会亮下,在XP滚动条时三个灯会一同闪一下。我认为是键盘复位的问题,主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