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D硬盘维修

楼主(2010-12-10):
一个WD硬盘电机的四个引脚中任两脚之间的阻值都是0,这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你不会用万用表吧,我修过几千个盘,包括几个电机烧的,还没见过绕组全烧的,正常的应该是0点几欧,是你档位打太大了,或打在量通断或二极管那档了。

网友:
哦,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