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换了个颗粒还是报错,哪位指点下

楼主(2010-12-10):
1代1G双面条,检测倒数第二个颗粒位坏,砍面单面检测,是好的,可能就是背面第二颗,我把颗粒换了还是一样报那个颗粒坏,排阻换过了

网友(点评):
飞线就可以哦。在PCB颗粒那里,挖个洞找个风干溜油涂上老,搞定 PASS。

网友(点评):
怕麻烦,换个新的PCB,新的PCB也就7-8米一张。DDR2。DDR3的也就10来米一张。便宜。

网友(点评):
确定换内存的颗粒是好的吗??也可以将格离的颗粒代换过来试试。还有就是清洗干净很重要啊。。。都正常就可以是PCB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功夫深,跑线路,飞线,功夫浅,换PCB

网友:
再换一两个,还是报一样错就换板

网友:
是不是把角换掉了

网友:
什么角换掉了,换之前和换之后都是一样的,2    7
                                                                      2    7  就报这四个数字错

网友:
我再换两片看看,实在不行就只有把它砍成512了

网友:
换之前和换之后是一样的,都是报   2   7
                                                        2    7四个红色的数字

网友:
楼主,当用软件测行不通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问题应该可以找出来的。

网友:
如果还报错的话 就当料板吧, 维修是用最短的时候 赚取最大的利润

网友(点评):
修不好,就当料,那岂不是水平 不会提高了。有些还是研究一下,已得到提升能力。倒是学习到了 安信的好办法 回去我也试试

网友:
如何把他变成512M的呀,改SP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d信息中两个rank改为一个rank即可

网友:
换反面的那一颗试试,,,,

网友:
垃圾条 补位条 油条 或16位颗粒条

网友:
我看昕青科技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
应该换对面的试一下   可能是你换错面了

网友:
不应该是补位或四位条,因为他砍面后,条子能亮机了

网友:
恩,砍面后进系统正常,但有件让我纳闷的事,砍掉进系统正常后我打算把另外一面芯片全拆了.拆完上板全红,明天拿天那水超一下试下

网友:
你是换一样的芯片换的吗??还是找代换的啊??容量 跟位数相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郁闷哦。双面的一代条,0-8位全红,改成单面后测试没问题,换了背后的改回双面还是0-8位全红。换了两次,换的都是好芯片,问题还是一样。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是板的问题么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换板 就好了 剩时间 或许像安信那样说 飞线什么的 高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4597-1-1.html

网友:
没搞定,现在还在那挺尸呢

网友:
可以换对面的  或 相临的  试下

网友:
安信电器商行  飞线就可以哦。在PCB颗粒那里,挖个洞找个风干溜油涂上老,搞定 PAS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呜呜  你是怎么做到的 颗粒那个位置 挖洞啊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板的问题么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换板 就好了 剩时间   或许像安信那样说   飞线什么的 高招

网友:
以前见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也弄 了半天,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把对面的那颗换了就好了,测试的时候是背面坏,但是坏的是正面,很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