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2u35服务器电源更换电容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10):
    小弟在旧货市场掏了个tc-2u35服务器电源,回家通电正常使用2天没问题。无意发现电容鼓胀漏夜,就拆开更换电容。没想到杯具来了, 换电容后插上主板通电不能开机  ,风扇动了一下就停了。将电源的绿线跟黑线短接,能正常启动,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压,11.76V,5.16V,3.45V,-5.02V,-10.5V。经查证除3.3v偏高其他电压正常,想不明白,就把3.3v的线抽出来,接在一个好的电源的3.3v,两个电源的黑色线也接在一起,插上主板通电能开机。看来是3.3v出问题了,电源PWM芯片是wt7510  主电源控制芯片为UC3843b,wt7510五脚电压为3.45v,本人对电路不大懂,希望高人指教

网友:
有没好心人告诉我坏在哪

网友:
你更换的电容质量好何.这种电源的保护很敏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的电容质量一般  原来的是10v3300的被我扔掉了  现在的 nichicon 也是10v3300

网友:
主板问题,开机三极管不能拉低绿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没问题 用另外一个电源能开机

网友:
有没有师傅说一下是不是wt7510坏了或者旁边的三极管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