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KT600-A

楼主(2010-12-10):
精英的KT600-A,故障现象为,能通电开机,但不亮,检测卡显示05或者07,IO芯片8705F发烫。
请问个位,8705F如果损坏,会造成这样的故障现象吗?还有,8705F的损坏,是因为它的外围原件损坏造成的,还是因为它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换个IO在看看

网友:
换个io先看,估计十有八九是它坏了

网友:
这个IO 最容易坏了最后不行再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