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时用PE系统里的分区软件WINPM分区后,硬盘无法引导

楼主(2010-12-10):
        前段时间给客户装了两台机器,用的是西数500G的硬盘,装好之后图省事,直接就用U盘PE系统里的WINPM将硬盘分了区,ghost11装了系统,经常用U盘这样ghost系统,比用光驱快多了。不过之前都是DM或PQ分好的区做的系统,第一次用WINPM,按照上面的操作一步步做完之后,系统也ghost上了,可开机后去引导不了。再用DM9.57或是PQ8.5去分就分不了了,一弄就出错!DM9.57会出现乱码,PQ8.5好像就不认硬盘。当时忘了拍照了,遗憾!后来拿到供货商那里,说这硬盘做不上系统,供货商的技术人员也没查出来是什么原因,就给我调了一块。
        刚开始怀疑是WINPM的问题,后来又量产了一个版本,再试还是不行!去网上搜了个教程,发现自己的步骤也都对。现在也不敢再用这东西分了,可PE系统里一般带的只有这一个分区工具,还有一个PTDD的好像不能分区,只能格式化!今天拿出来给大家分析下,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这里网上WINPM的操作教程,*脏话*作时也没什么不对

网友:
我一直用PM,从来没有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系统里的WINPM呀,不是dos下的。

网友:
是你自己的事,我一直用winpm 几年了,从来没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C盘要激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就是是PE里面的PM

网友:
谢谢了,有你们这话,我就敢再试试了!可能是哪没弄好吧,激活是激活的了!你们就没有碰到分坏的情况吗?经销商也搞不定呀!到那就给我换了一个。

网友:
补充一点呀,第二次用得时候,我可是很小心的,结果还是不行,后来用DM10重新分了一下,硬盘就能用了。第一次到经销商那里,刚开始他们也觉得没什么,说重写一下MBR就可了,结果也没搞定!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再找他们了,新硬盘嘛,不可能坏那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q 试下。激活主分区。修复mbr或低格百分之一。重新分区.

网友:
又试用了几次,现在终于搞明白了。在网上搜了一个较老的教程,上面说分完之后还要更新MBR的,我试了试,真的可以。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对啊,用WINPM或PQ给硬盘分完区,然后装GHOST系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我一般用一键GHOST或DM,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进PE后,用GHOST  ,直接分成4个区或5个区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用pm分过后,系统怎么做也没做好,后用ghot重分过后,才把系统弄好,

网友:
WD500G的硬盘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只不过我刚刚看到你的帖子,遗憾 .这样的硬盘只要更新MBR就可以了  DM9.57出错很正常 不支持500G硬盘.PM里也有更新MBR的选项

网友:
在pe里用PM很多次,做系统都不能启动,之后都不用PM了,然来是没更新MBR的缘故,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也是试过几次在WINPE里分区出现问题,而且出问题后都比较麻烦,现在都是用PQ分了。

网友:
我一直用DiskGenius,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激活

网友:
用GHOST可以修复 这个问题,具体步骤我给忘了,改天被上

网友:
用PE注意几个问题,即主分区逻辑分区要区分开,然后,要装载硬盘盘符,然后主分区要设置为活动分区,然后基本上只要你只分了这1个主分区的话,是不用刷MRB的,可以直接装。

网友(点评):
不是刷MBR,也是在winpm里有一个更新MBR的操作,分完区直接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C盘设为作用

网友(2012-03-02):
我也是碰到楼主这种情况,今天刚好看到这个帖子。重新试下,分好区后又键点击主硬盘那里会有更新MBR的选项,我也选了。然后就点应用。完了之后重启电脑。进入PE系统看了下,区分好了。之后把光盘装进去,重启电脑,按F12进入选项,选着光驱启动,选着系统,还是不会引导装系统。我用的也是PM分区软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Windows7系统光盘在我的台式机上装都好好的。

网友:
PE里面 分区好 G完毕 之后 重建MBR,完了重启 ,OK!新硬盘都这样 PE里面要重建MBR才能引导

网友:
用HD4啊 可以分四个的

网友:
分区后重建MBR就能引导,我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