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10):
客户拿来时每次都能点亮就是会掉电。大家都知道这是NEC大电容坏引起的。拆了大电容先是换了4个330的电容上去开机好了。可是关机再开就不亮了。后来发现每次冷机(摆上一两个小时)都能开正常。可是开了关机后在开就不亮了电流在1.04A,代码停在55。之后吧330的电容加到6颗还是一样的故障.现在没头绪了请师傅们分析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南桥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很可能CPU底座脱焊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PCB板问题   机器一热就断线了

网友:
bios电池电压过低

网友:
可能还是NEC电容的

网友:
要不淘宝几颗NEC的电容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