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镭风3650-GD3 不显示

楼主(2010-12-10):
七彩虹 镭风3650-GD3
接显示器
等变绿
不显示

测H Y 同步信号有波形
RGB信号无波形及电压
RGB对地电阻正常

有两个疑似BIOS的芯片,型号都是25LV512
位置也挨着

请教如何下手修

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两个eeproM 都是bios储存器 应该有超频跳线的设计吧

网友:
核心供电1.3V
显存供电2V

网友:
电压和测试卡跑码都正常吗?

网友:
你所说的问题是显示器的灯会变成绿色,但是就是显示不出来,是吗?要是是这问题的话 应该按黑屏的问题来修,量下27M正常不? 看看有没有撞件什么的 多量下GPU背面的贴片小电感!!

网友(点评):
你所考虑到估计老周都测量过了 bios资料和bga不存在异常的话,VPU损坏

网友:
显卡上的晶振,用波波正常
测试卡跑马正常

网友:
用PCI卡带进去DOS下查看GPU ID ROM ID。前提把主板上面, pci-e 5V VDDC VDD,PLLVDD DACVDD等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