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问题。显卡花屏修复OK!!

楼主(2010-12-10):
今天收到客户拿来的一批显卡是技嘉RX70128IU的,一共12片,客户说开机花屏,上电测试结果还真是花屏,超花的那种,而且问题都是一摸一样的,看到这情况2话不说量起显存电压来,结果电压只有0。3V《正常是1。8V》当时心里那高兴的劲就别提了,心想720到手了,马上把显卡取下来换了个显存供电芯片,NND 结果没有好,郁闷了,再次上电准备量下看看是那里的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显存电压没有,后来想了下用手摸了下显存结果发现超烫手,马上取下来量显存电压的阻值,发现接近对地了《正常阻值是18左右,它现在只有2到3的阻值》取下旁边的MOS管结果还是没有好,想到8个显存到发烫又把显存都取了下来,结果问题依旧,悲剧了想哭!拿出一根烟抽起来《我的习惯是碰到棘手的问题喜欢抽根烟 边抽边思考,当时真是有点点烟抽郁闷的感觉,呵呵!!》心想该不会是GPU的问题吧要是真的是GPU的问题的话就真的郁闷了,抽完烟想了不过又上电再次摸了下显存的位置结果仍然很烫。嘿嘿!!看到这结果凉了半节的心又开始暖了起来,马上取下来拿起电表开起BB档逼起显存旁边的那颗超大的电容来,结果一逼发现击穿了,《为什么会逼那颗最大的呢?是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的,其实我也觉得奇怪,那种电容的耐压是16V,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击穿的,这点我也想不同,谁知道的帮我解释下啊,先感谢了!》马上换了片显卡取下那电容装上颗好的上电开机测试不花了 一切正常,12片都是同一个问题,哈哈 这下720真的到手了 ,晚上出去小喝下!呵呵!!

网友:
*脏话*,这钱也太好赚了.太牛了.

网友:
建议楼主发些相片,我们方便学习。

网友:
通病都修好一块其他的都可以解决了,越多越好哈哈,

网友:
希望发些图片跟心得啊!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多学习下!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真的学到了知识

网友:
这样难的显卡都修好啊。。。搞个图也看看嘛。。

网友:
是的,应该给发个图让我们看看的嘛

网友:
电容击穿的好象很少哎,这么好运气啊!

网友:
楼主你真厉害  那电容你用表一量就知道是它坏了 ???

网友:
经典的贴子,细心的问题,学习楼主的细心

网友:
首先先这这里向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当时读卡器坏了所以就没有把当时花屏的图案和显卡的图案和那不良电容的位置发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击冲的不少 而且几率相当的大!只是你没碰到而已!以后你就会经常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说我是按找之前修显卡的经验来量那颗电容的,再说了 该拔掉的东西都拔掉了 量到那电容短路那肯定就是那坏了啊

网友:
楼主啊
用万用表怎么测显存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看电容是好的 没爆浆 结果没修好 现在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因为它是那条线路中最先经过的一个电容,也就说最先受到大电流脉冲,所以第一个坏的就是它,它击穿以后直接短路,后面的电容就不会受到大电流了。以后有电容短路的,首先按照线路从头到尾的顺序拆,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但至少能提高命中机率。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真的学到了!

网友:
呵呵 我想楼上的几位朋友可以误解了,我说的电容是那种贴片电容!并不是DIP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起电表的BB档,2只表笔各接触你要量的那颗电容的2端量就行了

网友:
12片都是同一个问题,这是厂家的漏洞

网友:
发个图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他那个线路就是这么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要问的是什么意思?怎么测显存?是用程式侦测还是怎么怎么滴??

网友:
应大家的要求,由于当时没有拍照片,所以刚去网上找了下那显卡的照片,所幸的是还可以看到那电容的位置 现在把图片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显卡图片

网友:
显卡图片
显卡正面图片
显卡背面图片
显卡显存电压
不良电容图片
其他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实话 你没有把你要说的东西说清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网友:
原来楼主把这些地方的阻值都记下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要把那几个阻值给记下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是把那阻值记下来了,因为每个不同的显卡 他显存的阻值并不是一样的 ,以后你修显卡修多了就会知道那里有没有问题了,在我的印象中显存供电的阻值都是7到8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是把那阻值记下来了,因为每个不同的显卡 他显存的阻值并不是一样的 ,以后你修 ...

是显卡供电的最低阻值是7捣的样子

网友:
经典··咱就没那么技术··哎··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东西不是一天2天就学会了的 慢慢来 经验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网友:
楼主那里还真收得起价格哦,我们这边一片修30都还嫌贵了,唉。

网友:
思路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F:

额··,慢慢学慢慢修

网友:
希望发些图片

网友:
60块一片,楼主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这才15-20块一片,最多上30

网友:
我遇见花瓶。一般先烤下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测下芯片坏了没
没坏直接BGA烤的

网友:
电容引起 显存发热没见过  学学哦  以后一定要牢记啊

网友:
楼主的BB档很个性啊

网友:
不太会修显卡 郁闷中

网友:
我擦 你那是那个地方啊 我前天修了一个4850的短路 也才收了50啊 哥羡慕了 我们这里叫高都没有人修 我擦 叫个50别人还是不清不愿的

网友:
传说中的经典,楼主好手气,我就不如你好!

网友:
显存旁边的电容是不是击穿后接地,拉低了电压?

网友:
楼主那12片显卡是帮外面修的还是修同行的?还能收到60块,价钱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的  那个电容的一端接1。8V  一端接地,所以它击穿后会导致1。8V也跟着对地没有电压

网友:
LZ厉害,不过还是要求上图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并且回答不厌其烦.鄙视那些技术高在一边说风凉话的.

网友:
关注 一下  看一看

网友:
真正“实战级别”维修,看楼主的文字,明显理论不足,胡闹一通,倒也是跟专家殊途同归,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J:

说得我太自卑了!! 不知道你是说好呢还是坏!!呵呵

网友:
不错,又长经验了

网友:
电容 击穿是 遇到过几个的

网友:
学习了啊 我也碰到了花的 吹了桥还是不好使啊 这下学习了啊

网友:
应该备个显卡测试仪

网友:
跨跃
的帖子
这钱也太好赚了.太牛了

网友:
有图该多好呀!

网友:
是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 细心的楼主
有图纸一起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LZ带点运气的成分,不过LZ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佩服!

网友:
楼主说的一些知识点很重要,以前没有关注过,现在知道了显存供电电压这么一回事了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其实修显卡很简单的 大胆修 细心修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 不要碰到难的问题点就半途而废,要去深入,那样技术才能得到提高

网友:
楼主,这显卡你那客户怎么还要修呢,奇怪的
全好的也差不多买到了啊、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楼主好细心,向你学习。

网友:
东成东成
的帖子
谁知道呢,不过他要是不修那我不郁闷了!!

网友:
以后发点图片上来,让我们这些新手也能对应着学习学习啊

网友:
我都有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