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焊台,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用过,好不好用?

楼主(2010-12-10):
安泰信AT8586柔和旋转风/热风枪/焊台二合一
特点:
防静电设计,热风台、焊台组合,温度显示,两者可独立使用,互不干扰,具有故障自检功能,并屏显其信息,以提示引导工作人员进行维修。

采用传感器闭合回路CPU控制方式,128级高精度气流量调节,升温迅速,温度精确稳定,柔和旋转风可安全拆焊QFP、PLCC、SOP、BGA等对温度敏感的元器件。
焊台手柄特别轻巧,适合长时间使用,特别适用于SMD元件的手工贴装、返修和普通直插式元器件的焊接,以及其他不同工艺要求的焊接工作。

热风台智能自动冷却系统,工作完毕关机后延时送风,风温低于100℃后自动切断电源。均采用进口长寿命发热材料和先进的处理工艺,组装成大功率发热体,寿命超长。
技术参数:
整机:
额定电压:AC220V +-10% 50Hz
整机功率:750W(max)
工作环境:0—40°相对湿度:<80%
储藏温度:-20—80°
热风枪部分
工作电压:AC220V+-10% 50Hz
输出功率:700W
温度范围:100°—500°
温度稳定性:+-5°
气流量:120L/min(max)
电焊台部分:
工作电压:AC26V 50Hz
输出功率:50W

淘宝售价:180元,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用过,好不好用?

网友:
维修工具站内淘宝店就有的卖,你可以从淘宝商城上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opic-wxsc.html

网友:
看了,好像没有这一款,就是觉得这个挺实惠的,不知道效果咋样?还是希望买过用过的朋友能给个意见!

网友(点评):
效果不错。我自己用的就是这种 用半年多了 一点事也没有 是旋转风 风还可以 烙铁升温快 质量好

网友:
没用过看上去还不错,方便又实惠.

网友:
是呀,二合一的,买一个独立焊台的钱就够了。就是不 知道容易坏不容易,用起来好用不好用。

网友:
我要的是安泰信的8502D,也是二合一,不过后来感觉还是分体的好

网友:
饿 我用的是 的  936  和 957 随便哪个都可以买这个一套 还多余很多钱 现在一等价钱 一等货

网友:
二合一的,容易坏,维修起来不方便,性能也一般。当然如果你使用频率不高,维修的地方也小的话,这款也能适合你、。
真正维修的话,还是建议买些中档产品。质量性能都有保障,价格也不会太贵。

网友(点评):
头像真不赖!谢谢建议!

网友:
这个我 用过,不错
就是对付无铅的 烙铁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谢谢了!烙铁困难时用风枪咋样?

网友:
现在天气冷了更麻烦,无铅难得整。

网友:
都是鸡肋!!普通维修能凑合!

网友:
最近我出在想买一个..用过的给点建议啊..

网友:
你发到这个我用过,   个人认为不行, 1  风枪吹不出风, 2  烙铁打到450度才可以换电容。   总之没我以前用的好,

网友:
所见略同,也想买个焊台。也相中这个,就是不知效果砸杨

网友:
哦,那买个白菜的白光怎么样呢?那款白菜好?

网友:
这个怎么样?
238元带赠品不含运费,运费有点贵,这家要32。一般的才一二十元。
SAIKE塞克852D+

赠品配件:
1.送优质防白光烙铁头3个,一般买家送的是杂牌的
(刀形,马蹄形,尖嘴各一个)
2.注:赛克烙铁发热芯一个。
3.送焊接辅助金利洋镊子1个(尖头或者弯头如买家没有选直接发尖头的)
4. 送焊接视频维修资料1DVD
5.硬盘维修资料 1DVD
6.海绵一个(送一片配一片)
7.IC起拔器一个
8.风嘴4个

网友:
看着楼上的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查了一夜也没定下,毕竟没用过,目标就是经济实用。感觉那个安泰信的确实单薄了点。这个看上去还行,不知道用着咋样。

网友:
还是独立功能的好,我买的16#那个没多长时间烙铁就不能控制温度了。还有其他问题,例如插座松动等,想了很多办法才固定住,费了不少精神。我老早买的perl 850A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张先生的建议!

网友(点评):
我怎么没有在网上搜着这个“perl 850A”?

网友:
AT8586我现在正在用  还可以啊  价钱也不贵  淘宝价188买的  现在只要1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