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430进水。。。靠!

楼主(2010-12-10):
接了一台G430。首先询问,有过进水记录。顾客说之后还用一段时间。现在想来估计不可能。接上电流表,电流上到0.96A上下跳动。初步怀疑是显卡。测各路供电都正常。就是无显。之后做显卡。问题还是一样。最后测北桥上电容。靠。。。短路。
显卡

网友:
楼主发的是经验还是求助 看的好迷糊

网友:
不好意思才开始发贴,算是经验吧,也不知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拿到板子好好看看

网友:
先烤干了,再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晕。除了换桥没第二招了。就算是测了北桥上短路了也不知道往下查。你怎么不把北桥拆了再量下是否北桥坏了呢?

网友:
楼主不够细心啊.

网友:
楼主,有时间不,有时间可以搞,如果生意太好,就直接换板吧,浪费时间,做维修也是为了赚钱吗

网友:
北桥短路?仔细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阻值很低的,低到蜂鸣档狂叫!!

网友:
G430的机器至少是965的北桥,有三只电容为0是正常现象,楼主,还是看别的地方是不是有情况吧

网友:
路过,随便看看呐赚点下载分快不够啦,取下来测最标准啦坏啦就直接换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