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老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2-10):
客户说系统有点慢,他自己在家做了系统,但重启之后就进不去了,过了XP滚动条后就蓝屏重启了,每次开机都是,我把硬盘格式化分区,重装系统,安装一切都正常,就是装完重启就不行了,老是重启,MHDD测过没有坏道,把硬盘用在台式机上也是一样,证明是硬盘的问题,可不知道什么问题,高手帮帮忙

网友:
硬盘有坏道建议用户换硬盘.

网友:
硬盘出问题不一定就是有坏道,但有坏道肯定硬盘有问题

网友:
那就换个硬盘咯!

网友:
应该是主板驱动的问题,或者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XP版本试一下

网友:
换了吧,还整个啥

网友:
全部格式化 一间分4区  这样的  然后就OK了  实在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把BIOS里硬盘模式改成兼容的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感觉不是一个小问题 。 最近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器都碰壁了  只有一台式换南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