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主板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10):
一块HP品牌机主板 南桥82801IO 北桥 LE82035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第一次开机跑码一切正常能进系统,但只要关机后再开就点不亮了(诊断卡不跑码),必须得拔掉电源后才能正常开机。在主板点亮和点不亮的时候测了各供电,只有一个北桥供电在两种情况时供电异常。 如下图 该北桥供电MOS管的G极是连接到CD-405这个六角的芯片第5脚。正常时CD-405的1脚 3.3V 2脚0V 3脚0.8 4脚0.2 V5脚3.95V 6脚5.12V 点不亮时 1脚3.3V 2脚0V 3脚0V 4脚 0V 5脚0V 6脚5.12 。现在的问题时到处找不到这个405的电路图。也请高手帮忙分析是否是这个405损坏 还有3脚那个0.8V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