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进系统死机怎么修?

楼主(2010-12-10):
这台机子无论是从光盘,U盘还是硬盘启动,都是只到显示XP进度条的时候画面就不动了。硬盘重新低格过,分过区,试过安装版的XP,GHOST版的XP,还试过WIN7,基本上都是可以复制完文件,重启之后就定在XP的进度条画面了,硬盘是120G的串口,换过硬盘试也一样,这样的话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求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内存 南桥

网友:
南桥虚焊了.烘一下.

网友:
先换一下内存,有的新买的内存还会导致这样那。。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换内存,再做南桥!!

网友:
改COMS的硬盘模式,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换南桥,那位兄台说还北桥?

网友:
北桥咋了,北桥造成内存工作不稳定

网友:
到滚动条了一般是内存和北桥问题,滚动条之前一般是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点,重做一般会好的

网友:
个人感觉有时机子动不动就往南桥北桥的坏了或有故障上去想。不见得是最好的判断方法。因为重新焊多少都存在风险,也增加主板被破坏的可能。

网友:
跟楼主遇到同一个问题 了 我的是V3000的板子965芯片组的CPU 内存 硬盘 键盘 都换过 南桥换了还是一样。对了 进安全模式和PE都是进不去的。 11楼说的问题 不知是否有什么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