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插电自动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10):
T41 ,插电就开机  刚拿到机器先将BIOS放电,开机试一下,没什么变化。不过IBM机器还没见过BIOS有上电开机的设置。  然后顺着开机键第10脚找到D21 D22,测试发现,一插电D21脚另一端电压3.3V无变化,而D2 ...
T41 ,插电就开机
  刚拿到机器先将BIOS放电,开机试一下,没什么变化。不过IBM机器还没见过BIOS有上电开机的设置。
  然后顺着开机键第10脚找到D21 D22,测试发现,一插电D21脚另一端电压3.3V无变化,而D22另一端会从3.3---0v---3.3一个变化,D22与R163相连,而R163另一端正好进入IBM芯片32脚,同时还通过R240与VCC3SW相通。所以使之电压变化的只可能是芯片内部有问题了(不过测量此脚对地阻值跟正常的一样),此脚上除了C300 R240 R163没有其它元件。
  从旧板上拆IBM PMH4芯片换上,插电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