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开机到logo掉电

楼主(2010-12-10):
一台CQ45,进过水南桥附近进水,后来烘烤了几个小时,板子能亮,但是开机到logo突然掉电,试了几次,南桥做了,没头绪,望指教。

网友:
BIOS人可能啊.显卡虚焊也会导致.

网友:
我看不光只有南桥进水吧,你再看一下PCMCIA芯片有没有坏啊

网友:
都点亮了还根据什么时序啊? 外设电路问题或者南桥吧···

网友:
南桥附近进水 把南桥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建议拆掉SB  有可能SB里面也进水了

网友:
查下南桥附近的电阻电容。是不是氧化了。虚焊之类的

网友:
现在这机子还没好,南桥也重新植球了,还是那样,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见解,或者修理过这样机子的、有相同的症状的告知一下。

网友:
找图纸仔细查下,应该还有元件不良

网友:
应该是有些元件氧化虚焊了吧

网友:
先跟换南桥 再试试  要么就是外围电路  我觉得这个南桥应该跟换

网友:
进水机不好说啊,重点检查南桥附近的元件,看看有没短路,还有温控电路也要查。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啊?到LOGO掉电建议干一下显卡

网友:
查南桥和南桥相关的电路吧

网友:
修到过T60进水键盘坏导致的见到LOGO就掉电的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中‘、、、、、

网友:
查查是不是PG信号引起的
  ALL_PWRGD ,PM_PWRGD

网友:
你查下那个电路图
一般进水的机子最好不要修

网友:
可能是  SM  DATA  SMS CLK信号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