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0-12-10):
一块主板如果同时没有PG和VTT,那该修哪个先

网友:
先修VTT 吧

网友:
先修供电(VTT)供电正常后才有PG

网友:
先修VTT,VTT不产生,CPU供电都没有吧.

网友:
肯定供电先来了  没供电怎么会有CPU电压呢!?

网友:
不错,先维修供电然后查信号

网友:
历害,都说的很好哟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
PG叫做电源好信号啊,只有电源正常了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