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小弟恳求你们赐教如何测量笔记本上面CPU的3V5V和12V电压

楼主(2010-12-10):
  还请你们原谅我的才疏学浅!
因为我困惑于CPU的插座一个可触碰的线角都没有:那又该如何测量它的各个线角定义是否正常呢?
如能告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3V5V是在cup旁边的大电感上测的,12V估计是在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恕我愚昧;刚看了五块板子!有一块上面CPU附近没有大电感;那该怎奈测量呢?
还有保护隔离电路是什么?怎奈理解它?

网友:
板子是不一样的,你看见电感就量一下,开机前应该有3m和5m待机电压,有的5v在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哦!谢谢你们了!
再问一个:CPU核心电压怎么测量呢?有了它的图纸该怎么测量呢‘它并没有针脚裸露在外呀’!

网友:
兄弟,到基地学两天吧。
或者远程也行,感觉你非常需要

网友:
看到大电感就量一下,简单的很.

网友:
刚又测了一块板子;上面CPU旁边就一个电感!量了量1.5V!
并没有找到所说的3-5V。这又该怎样理解呢?
所有在这里回帖的人:我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网友:
假负载··测测不就行了啊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网友:
来基地学学吧,你这样乱测很容易把主板故障扩大.
自学当然好,但要浪费大量时间,不如花点银子,买点经验.叫人教一教再自学,就容易上手多了.

网友(2011-08-03):
就在旁边的大电感上面测到的啊 自己多练练

网友:
3v 5v是主供电的电压,在主供电芯片旁边会有两个大电感,或者在cpu旁边有两个大电感上测得,12v在pc总线上测得。

网友:
建议你去学学基础

网友:
电路 真的很难的   我也和楼主的差不多啊  悲哀啊  但楼主的基础好像比我还好

网友:
基地的老师可不可以加我好友,教我一点常识、谢谢。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怎么测呢。都好几天了,还没出什么结果呢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假负载

网友:
用假负载··测测

网友(2012-03-13):
你上面的问题我以前也有,但是去了培训基地后,才学了没几天都已经知道了!

网友:
慢慢来 别着急 从基础的的来 能学会的

网友:
经验就是一切,但基本知道就不知道那就太OT了

网友(2013-10-17):
本人也是初始驾到,也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