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2-10):
想问下辅助电源开关管C5027-R能用C3866代换吗?谢谢!

网友:
那么多型号谁也说不清,要要学会查他们的引脚定义,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是MOS管啊,要都是N管或都是P管才行

网友:
放心吧 能安全代换~~~~~~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三极管参数速查表,如重复,请管理员删除!

三极管参数速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