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前輩們 asus a6v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0-12-10):
請問前輩們 asus a6V開機無畫面,待機電流0.08,開機後到1.7左右,CPU風扇一直轉,顯示卡X700已經有重值過,請問要如何做下一步,請各位高手們幫忙啦.

网友:
显示器的背光亮吗,如果不亮可能是高压板或者是屏坏了,如果亮可能是显卡虚焊,你可以先加热一下显卡看看是否可以显示,如果可一就重新植球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不如换一个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个显卡看看啊

网友:
用外接 显示器看看亮不亮。在判断是显卡还是屏

网友:
外接跟屏都沒有顯示也沒有背光偵錯卡顯示2a2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跟屏都沒有顯示也沒有背光偵錯卡顯示2a24

网友:
显卡坏了吧 要么就没做好 还有 首先待机就偏高

网友:
外接显示器!!先看看啊!!

网友:
显卡估计没做好!

网友:
2A 24内存已过。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待機電流0.08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