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 跑D5D4 看图。有三个点阻值无穷大

楼主(2010-12-10):
华硕 M2N  跑D5D4 看图。有三个点阻值无穷大,其余点阻值都相同453

3.4 主供电, 核 心1.9V  时钟0.9V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CPU座虚焊。
加焊CPU座,问题解决。

网友:
跑下内存到北桥的线  不行换个北桥

网友:
换桥可没这能力。 单桥板~

网友:
打值无穷大,AMD的板子打值 要装上CPU 打, 是CPU 控制内存

网友:
CPU 一直上着啊, 就那三个点阻值大, 别的正常 都 是453

网友:
换个u再打这几个值。

网友:
手上没有U 换 。 如果排除 U坐虚焊 那是不是就是桥的问题了???仔细看过后没有发现内存到桥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