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

楼主(2010-12-10):
请问各位这条DDR1代的内存有时候会蓝屏是那坏了 怎么修啊
蓝屏
安信电器商行
DDR1的深圳5-10都有人修理。没有技术含量。直接扔他们搞算哦。自己研究如何赚RMB才是王道,商道即人道,捞到钞票就王道。

网友:
你先把金手指弄干净吧 其他内存也没什么修的

网友:
这个 都是擦一擦就可以的 再不行 就要找专业杀条子的高手了

网友:
不定时蓝屏,可以在蓝屏时马上上测试台,测试看看哪个坏了。更换之。不稳定很多原因。板子也会造成这种问题。最好用3D跑一下。热了之后放一边。等冷了再测试这样才准确

网友:
主机里的每样东西都能造成蓝屏 先确定问题 再考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