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塞的麦克风一下可以说话一下又不可以怎么会事?

楼主(2010-12-10):
耳塞的麦克风一下可以说话一下又不可以怎么会事?也换了个新的耳塞了,还是一个样,前面还是可以的,今天突然就没有了。是哪里的事啊,哪个大哥告诉我下。
麦克风

网友:
装第二个驱动试下。

网友:
爽仔
的帖子
驱动没装好换驱动试一下大概就ok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麦克风关闭了,

网友:
如果是插在前置面板的话,看看是不是前置面板的插孔接触不良。

网友:
自己调试下插口呢 其次就是装个驱动

网友:
上个独立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