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00 上CPU 掉电

楼主(2010-12-10):
我这里有个二修板,别人修过的,把CPU 座子换过,  然后我开机裸板不掉电,上CPU 后就掉电,求助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给小弟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个IC  试试看,谢谢哦

网友:
CPU座没换好

网友:
换个CUP试试

网友:
不知道  问题解决了告诉大家呀

网友:
CPU 座子问题 还有 我修过一个海尔机器  北桥 问题  自己多注意吧  故障一样  AMD的

网友:
换CPU试试,如果不行就要确定是不是底座的问题了。CPU电压不能识别当然开机就掉电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MOS管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

网友:
用代换法确认具体故障出在哪里  换个好CPU看会不会掉电   先排除简单的故障  有设备的话就先把座子从左  要么就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不上CPU掉点吗

网友:
cpu坏了会掉电。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CPU试下   不行就只好CPU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