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120L通用板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10):
一片14.1的单6液晶屏配乐华的通用驱动板,刷好程序后WINDOWS下正常显示,但是不能在BIOS里面显示,程序换了几个了还是这样子,求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window下能显示桌面,进bios看不见bios吗?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WINDOWS下正常显示,BIOS就只有几条小线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
我刚用14.1改的屏,应该是MCU刷错误了,换了个VGA线又刷了一遍,既然好了。。。。

网友:
程序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