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V 有时候变黄

楼主(2010-12-10):
刚修了台 AOC 172V 开始是开机闪就没了。
打开一看电源板上两个电容鼓包了。换了测试ok
测试了几分钟一下变黄,又过几分钟又好了。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情况
电源

网友:
显示偏色有两种原因 VGA线和驱动板 你先换根线试试 不行就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 VGA先 接口

网友:
VGA接口 没插紧问题解决了 测试几个小时正常了

网友:
好了吗,后来好了吗?

网友:
呵呵,先从容易想到的问题慢慢才到难的问题去解决!

网友:
我认为是灯管老化,用测灯工具试下就知了

网友:
灯管老化一直是黄的哦

网友:
呵呵 LZ大意了

网友:
看高手的解决办法!!!

网友:
灯管老化会发红,而不是发黄。。。。。。。。。

网友:
屏线和VGA线都 拆下来再装上去看看,一班能好

网友:
呵,今天我开始,也自学修液晶了咯~~

网友:
楼上果然是高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