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解决ATX电源待机绿线PS无电压

楼主(2010-12-10):
机子启动不了,用万用表测待机绿线PS-on无电压,紫线有+5VSB电压。打开电源盒测得有+300V的电压。且测得KA7500B的12脚有20V电压,其它脚都没有电压。测得LM339N的脚都无电压。请问老师傅,该如何整啊?是KA7500B那个坏了吗?还是哪个电路问题?电子新鸟求助!往哪里查?
求助

网友:
测量7500第14脚看是否有5V基准电压。若无,则极有可能是7500已经损坏(前提是14脚外电路无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A:
谢谢楼上两师傅,我去换个7500先看看。。

网友:
换个7500试试 14 脚是 供电 7脚是地

网友(2011-08-11):
这个正是我需要的谢谢,收藏先

网友(2012-12-21):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2013-05-07):
明天也找个这种电源试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4-07-18):
是不是 换那个 好像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