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服务器板开机20秒左右就报警

楼主(2010-12-10):
技嘉服务器板开机20秒左右就报警,不上U上U也报警

网友:
你的问题没有说明,主板有没有复位,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大家好,开机电压都没有产生,我怀疑保护,但不知怎么下手,IO换过,也一样

网友:
报警声是一长一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上拉排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

网友:
是掉电,还是报警?要是掉电,可能是那里有短路保护,特别是U主供电,要是只报警的话,查内存,或内存供电,内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