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12-10):
换了CMOS二极管OK了,主要是南桥没起振

网友:
把和开机有关的电路好好查一下,不行就换一下

网友:
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南桥坏,因为是南桥发送高低平才能拉低才行

网友:
首先搞个图纸,查与开机相关的电子原件,供电和信号到了没有...或者直接更换IT8282

网友:
建议先换个试下  要换什么还是看楼主了

网友:
跑电路先看你你这块板子中SUSB是由哪里发出  在图上电路中在待机情况下SUSB 应该是低电平 触发的瞬间会升为高电平,使三极管Q27导通.从而触发IT8182M
触发的同时你可以测一下三极管Q27基极电压是否有变化    一张it8282m时序图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测三极管Q27基极电压时,断开与基极相连的电路.来测量

网友:
换IT8282,看是否能开机复位信号如正常说明南桥ok否则你主板上的南桥挂掉了。

网友:
查在触发时SUSB有没有高电平过来呀

网友:
哈哈,啥问题把老胡都难到

网友:
哈,今天师父们刚讲到8282,容易坏,引起的问题还挺多,不复位,cpu不工作。开机。。。。先做了吧

网友:
SUSB 一直低电平,怎么会建议换8282呢....这个信号应该在PWRBTIN# 后南桥就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自己不敢轻易武断!所以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在做决定!毕竟是桥,先要出配件费的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想拉低  给B脚一个电压就行  0的话肯定拉不低  学学基础吧

网友:
并不能肯定就是南桥坏!
南桥不发出SUSB,也有可能是发出该信号的条件没有具备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同意楼上,电池跳帽电压,3.3VSB,晶振起振没有先查一下
然后再换南桥了

网友:
晶振起振没有起震。。晶振换了2个,谐振电容也换了。,还是没频率和正玄波形

网友:
这时候 要测CMOS线路啊看条线有电压没 最后怀疑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