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怪问题

楼主(2010-12-10):
一块DELL品牌机945主板,第一次开机就有显示,关了再开就不显了。过了半钟左右再开又有显关了又会不显示,每次都这样了不管是显还是来显测试卡都是FF   供电都是正常的。。。都不知道往那查,求高手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很多卡 DELL 上都跑FF 的,  093 一般的DELL 板能跑码,DELL 板U座空焊较多

网友:
可能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