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水维修 坏习惯导致走了弯路

楼主(2010-12-10):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0 故障是不开机,拆机后发现CPU出风口方圆5厘米全是水迹,线路也有些铜绿了,用酒精擦洗干净后目测一下发现烧得冒了个泡,换了一个上去量了一下L5电感对地阻值1400左右,应该没有短路了,接可调电源,待机有0.07,开机电流到0.6A就停了 晕,断电 检查发现VCC1R2M和VCCCPUIO电压没有,检查了一下L8 L11后级没有短路,心想这好办,量MAX1845 11 12脚都有高电平,量Q2 Q6的2 4脚都没有波型,找料板换了一个,故障不变,看到7脚有个PGOOD,量了下,没有电压,晕 看电路图是接到ADP3205的,心想会不会是这个PG信号没有而导致MAX1845不工作,马上又换一个ADP3205,NND 还是没电压,头晕了 修了半个小时了,有点口渴,出去买了瓶红茶喝,一口红茶下肚 马上有了思路,打开图纸,仔细看了一下1845的工作原理,发现原来看错了原理,1845的PGOOD是发出去的 而不是ADP3205发过来的 看错箭头了 555,重点还是检查1845的工作条件,电源 开启信号和反馈信号,一查吓一跳,4脚的16V供电只有0.5V左右,飞线到Q6的7脚,再开机,跑码了,停在20 没有显示,搜了下基地的帖子,说是安全芯片问题,翻开板子一看,安全芯片的位置竟然是空的,想起来了是换Q4的时候把它拆下来了,还不知道它叫安全芯片,呵呵,装好开机跑马正常,进系统拷机 修复成功,如果有个良好的习惯先检查芯片的供电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希望兄弟们不要学我 哈

网友:
呵呵,一气呵成啊,我有个SL510修了快半个月了。好多零件找不到。

网友:
还好....这个安全芯片 只有ibm的机子 才有....其他机子 都没。

网友:
是我的话我就先查``3V5V ```` 1。2V  ```1。8V ```都有的话就上电开机`看看有没有2。5V``都有的话`就开始摸芯片有没有发汤``查供电是我修机子的第一步``

网友:
是没供电。所以1845送不出电压。

网友:
不理解,你不上电怎么查电压呀?

网友:
哈哈恭喜了,,,,“吓我一大跳PG还能从ADP3205过来”

网友:
报名到基地学笔记本远程培训,看了几天录像的结果 呵呵 很多都还不会,甚至都不知道,VCCCPUIO是供给什么用的,到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