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12-10):
今天接收一台方正液晶显示器。通电后不显示。拆机测电压正常‘,拔掉屏线后指示灯也亮了,灯管也亮。插上线后就黑屏。而且指示灯不亮。把5伏供电的电容全部换掉后还是不行。稳压管也换掉还是不行。单独测电源板5伏电压正常。屏用通用板点过是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同仁指教。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问题,

网友:
插上屏线,你再测下电压是否还正常,如电压不正常就是电源板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用一块好的12v. 5v接原装驱动板试下,就可以判断哪部分问题,电源板供电不足,加负载就出现你这样故障, 另外驱动板主芯片坏也有这现象

网友:
这样一般是带不起负载,不接灯管插屏线试下

网友:
这是5V供电不足影响的,你直接给驱动板5V供电看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就换12V转5V的IC.

网友: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用这套板子点另一块屏却能够点亮。而用通用的驱动板却能把原来的屏点亮。就是屏有点红,可能是灯管老化,真不知道如何入手修这台显示器了。

网友:
那这么看来,好像驱动板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