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北桥出问题的面大吗?

楼主(2010-12-10):
顶星F-G31M,故障:也就是使用几分钟吧,就黑了,是集显,没有用独显;刷过BIOS、换过电源,是不是北桥挂了?求正解!

网友(点评):
先排除暗屏的可能性,也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桥看正不正常,如正常重新做桥。

网友:
黑屏 先查外设,系统,扇热,都会,最后才是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过系统,在DOS、WINPE、XP下都黑,所以系统排除了;散热没问题、

网友:
打一下场行信号的对地阻值看看,换vga头

网友:
你所说的”黑“了。是断电还是死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散热都没问题,那是桥空焊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黑屏死机,

网友:
压桥开机试试,轻度虚焊的容易试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一样一样排除,先不接硬盘看看会不会死,还是会死就摸一下主板上有没有发烫的芯片和鼓包的电容,最后还不行就做BGA了

网友:
先加焊下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