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光937焊台R34烧黑了

楼主(2010-12-10):
在TB买的937  R34烧黑了(如图),现有用万用表量没有阻值,那位朋友有937能否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个多大的电阻?谢谢了!不知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就是感觉温度不够!

网友:
查到了,手柄外壳通过这个电阻接到地线,没有这个电阻手柄也就不能防ESD,但还是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我也有个937也是R34烧坏了,不过我直接短接了,一在用,没出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一保险,期待答案。

网友:
随便换个代下试试嘛。。。

网友:
绿色  0欧的保险

网友:
0欧姆的,不用更健康

网友:
LS 说的是对的.我拆开我的937帮你拍了实物照片给你看一下.

网友:
最好不要短路,否则短路的时候就会发热而无法启动保护

网友:
直接短接 搞定

网友:
原来是保险电阻,感谢LS的帮忙,我找个换一下!

网友:
这个绿色的一般都是精密取样电阻,还是有比较好

网友:
0欧姆的,用上比较好,毕竟电路由此设置,找一个也不麻烦吗

网友:
哇!都用白光的太有钱了,不过好东西就好用呀!买个差的可不好用的呢!

网友:
不用管它,直接用好了,我家的插座都没有接地线

网友:
0欧和短接有区别吗?

网友:
大家不要忽略设备的接地问题,就烙铁来说如果你不接地,当你焊接的时候是不是偶尔有麻手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静电”。此时如果你正在焊接关键脚位时发生,那肯定要产生元件损坏。举个例子以前在我们电视台做现场直播时若干编、播设备在一起工作,总有设备莫名其妙损坏,比如视频矩阵等。我到现场查看后发现就三个字:没接地。随后把各设备的外壳接地点全部连接并一起接入接地极(地线),从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接地的重要性。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短接,可以加一个保险丝什么的。以防过载等异常情况发生时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