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不触发,取了CMOS电池插电自动上电,关了再开又不触发

楼主(2010-12-10):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A8S,客户反应不用了一段时间再开就不触发了,拆机检测有3v 5v开关有3.3v ,IO供电正常,晶振起振,按开关IT8511 第2脚有跳变,再测69脚PM_PWRBTN#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断电测69脚阻值没问题,测南桥晶振起振,本以为是IO问题,找了一个新的IO换上,本想好了,但还是不触发,是IO没焊好吗?再焊了一下,还 是不行,把CMOS电池取了,插电自动上电,可以正常显示了,但关了再开又不触发了,真是晕了,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碰过这种现象,指教一下,谢谢

抱着试试的态度,把南桥拆了,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行不行,在装桥之前上电试了一下,测69脚按电源开关时有跳变而且有个灯亮了,没拆南桥前么没有跳变呢,不理那么多,把桥装上,等板冷了下来,上电试机,哈哈可以触发了,装CPU 显卡,内存试机亮机了,再关了再开OK,连试了几下也正常,心想OK,把机器交给同事准备装机,因同事在忙过了三个小时才有空装机,但装起来再也开不了机了,晕,是不是没装好,拆了单板再试还是不行,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帮忙分析下!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一下不应该换南桥,按开关IO69脚都没有跳变,又不是南桥把69脚拉低,有3.3V电压,现在问题应该在IO这一部分的,是IO工件条件不正常,但又不像,IO能发出SUS_ON信号,我想是某个元件不良换桥时加热了该元件使它短时间正常了,过了几个小时又不行了,(注:客户拿过来时如果拆了CMOS电池插电自动触发的)看来还要好好分析了,等待大家的高见!

后来我自己单板一试又可以触发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没装好的问题吗?我试着合上C D盖上电可以触发,心想是没有装好吧,我在板和C壳有可能短路的地方粘了些胶纸,在散热器和板的地方也粘了一些,装机,每装一些东西就试一下,一直到装好也都 可以触发,装好连续试了几十次都 没问题又断电放了几个小时试机都是可以的,到了客户取机的时间了给客户拿走,走之前还试了很多次都没问题,希望不要返回来了。

    客户拿走机器已经有20天了,应该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点评):
看贴第一反应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手上没有编程器啊,有没有别的思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6651-1-1.html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换南桥 保证ok

网友:
楼上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换南桥吗?解释给我们听下行么。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用手摸晶振看能开机不。

网友:
有是换SB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换   哎

网友:
呵呵,这个主板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等下换个桥试试,希望一换就好

这个故障不会是南桥问题。换了不会好。。应该还是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也是很纠结,关键是没有点图。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将EC 69PIN拉到了开关键上,适配器每次都能正常触发,缺点是电池不能触发,其他是正常的。

网友:
标记
等待结果

网友:
我也换过 当时是好了 不过过了几天又回来了 故障一样 焊了一下南桥有好了 但过几天又回来了   后来客户不修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亏死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一下换电池座的原因吗?是什么理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希望不要过几天又回来就好

网友:
、把Pin69翘起或割线、如果恒为3.3V无跳变就是EC这边的问题、、刷bios

网友:
我说的有两个可能,BIOS和南桥,我修过一台东芝M200,拆电池能触发,保存CMOS重启掉电,又不能触发了,后来拆桥发现是别人作桥时掉了一个点,补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