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双32的驱动板?

楼主(2010-12-10):
海尔HV17606A驱动板,是双32的,谁有呀?

网友A:
这图片看的我眼花,看不清是什么?

网友:
是什么屏?乐华有一款32+32p通用板,到淘宝网搜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看的我眼花,看不清是什么?

没有法,相机借出去了,手机拍照效果差。
驱动板是:BLM1702M10110

网友:
这种屏的液晶我也修过,大部份高压板问题,乐华有一款通用板B.RTMC4B,可点双32P或(双36)

网友:
没有哦这款应该是奇美屏用的,屏接口好像 是双40宽的。常见故障为不通电,白屏,插vga黑屏。直接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