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42G 花屏重启 ATI 216-0772000 显卡

楼主(2010-12-10):
ACER 5542G AMD 的CPU,不定时花屏重启,冷机就好一点,机器热了就首先花屏,不断闪,最后重启,ATI 216-0772000显卡已经重新植珠,内存硬盘已经换过,还是一样,还有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排除LCD屏出问题,请问有师兄修过未?是否ATI 216-0772000显卡不良?????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较常见

网友:
LZ你从新换个显卡试试,把显卡的散热看能不能改进一下。

网友:
显卡不良了。

网友:
换跟屏线试试吧

网友:
A卡 比较变态     小心点杀它     杀之前 先审下   是不是   屏线问题

网友:
植珠不行就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更换显卡

网友:
更換顯示卡比較好

网友:
谢谢师兄们~准备买显卡~呵呵~到时交功课~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显卡问题,不知楼主换显卡了吗,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