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奥美嘉865PE主板跑E0

楼主(2010-12-10):
前两天到手一块奥美嘉865PE主板上面电容全部鼓包,换了以后不上内存跑E0,上内存跑到13掉电等大概3秒左右又自动上电跑到26报警一长两短。测CPU供电正常,短接复位针电压没有跳变,不上内存短接复位针能重新跑码还是E0,上内存跑到26短接复位没反映。搞不清楚哪里有问题,希望大家指点!!

感谢大家指点,换了一个显卡点亮了。测CMOS电池才0.3V左右换了块电池开机也不掉电了。现在出现新问题了,设置CMOS后按F10保存再回车没反映了重起后BIOS还保存上了,设置完按F10保存在回车没反映是什么问题啊?主板搞的太少了,何况还是个杂牌的,没什么经验啊......

现在能用了问题不大,就剩设置CMOS的问题了,等编程器到手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测下内存相关电压啊VCC-DDR 2.5V    VCC-SPD 2.5或3.3V VREF 1.25V

网友(点评):
这些都有

网友:
插了显卡没有呢?这报警时显卡报警啊。

网友(点评):
插显卡也一样

网友(点评):
换了一块显卡能点亮了,貌似和前一个显卡有点什么问题

网友:
认不到显卡如果说是集显卡查北桥各个供电,独显的换个显卡度试查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不集成显卡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是开机跑到13掉电,等3秒左右又自动上电,再重起什么的都没事。等把电源线拔了等主板上的电源灯灭了再插上电开机跑到13又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