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设bios后不定时死机或重启

楼主(2010-12-10):
杂牌微宣wx-865pe-l主板bios放电后开机半天都没问题,但只要进bios设置一下时间或其它后就会不定时的死机或重启!请问那位高手能提供这板的bios!
IO:W83627THG
时钟:W83194BG-619
声卡:alc653
bios:pm49fl004t-33jce
网卡:rtl8100c
南桥:fw82801eb
北桥:i865 l

谢谢大家的帮忙,今天没事换了上图那电容问题解决了!!!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该电容是什么电容?? 可以上个电路图看看吗?

网友:
就连图纸也不好找的···有点麻烦啊

网友:
CMOS电路中 电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bios程序有问题吗?想写一下bios,但找不到!!

网友:
先换BIOS旁的电容再说啥

网友:
楼上都说是CMOS电路的问题。
神马都是浮云,我建议楼主换个小点的CPU试试看。比如说CY1.7

网友:
这种故障是麻烦点啊..建议多换几个CPU 或者是内存那些试试吧.都有问题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和内存都换过,cmos电路就没查,bios又没有!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看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LZ为啥换图上那个电容有啥依据或者经验吗?还是说那个电容已经鼓包或者漏液了

网友:
电容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板就换了它好了,其它都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