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通病

楼主(2010-12-10):
AOC712S+显示不久黑屏,有时可显很久,有时开机背光偏红,都是灯管惹的祸,换了就好!本人已修好十几台,包括有些在他处加过高压条的,用了一两个月又坏了拿来给我修,换好灯管后装回原装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就OK,连别人装进去的高压条也拆了,可惜的是另加的高压条都坏了,要不就白赚多条高压条了。修过那么多台,从没见过电路板坏的,都是别的修理点乱加高压条进去或装一条双灯的高压条进去改2灯用了,治标不治本,不良的....啊

网友:
我还是搞不大明白,原装一体电源板,改通用高压条是怎 么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别处修时什么也没动,就另加了一条高压条进去,有的是四灯的,有的是2灯的

网友:
这样可以用的么,不是说加了通用高压条,原先一体电源板上的管子啊,变压器啊电容什么的都要拆掉么!也要改线的啊!

网友:
AOC这款机器灯管坏的多,是他的同病了。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知道通病就等于增加了维修经验

网友:
改高压条只要接三跟线就可以了  供电 控制  地  还有就是ADJ接不接没有关系 不影响显示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看原来的板子是什么坏了,如果高压部分没短路一般没影响。你试了就知了,别人说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网友:
AOC这款机器灯管坏的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4979-1-3.html

网友:
嗯冠捷的灯管还可以吧,不过有次有个联想的,好像是冠捷代工的,两根灯管都烧的里面的塑料化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此款灯管易坏事通病啊,昨天一台,客户拿来测机正常,半个小时候黑屏,然后关机再开,亮一下就灭,还好没有走弯路,拆开,先测灯管,两根发红,换过,整机测机两个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