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维修移动硬盘

楼主(2010-12-10):
用MHDD检测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维修移动硬盘吗,我手头有一块,里面有坏道,有XLY修了,效果不是很好,用DISKGEN也修复了一部分,以前擅长MHDD,可是检测不到,也没办法 !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软件问题还可以。,硬件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有坏道的盘,最好还是不要用了,,当做移动硬盘用,当有重要数据丢失时,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