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BIOS密码,和硬盘密码忘了怎么办

楼主(2010-12-10):
惠普笔记本BIOS密码,和硬盘密码忘了怎么办??有什么方法不去客服解决么???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就了。

网友:
你自己设置的还是原厂带的

网友:
取主板电池

网友:
把内存都拔下来开机,然后再装上试试。

网友:
不好弄啊,那系统盘看看能不能进去, 差不多要拆机器把芯片取下来

网友:
刷BIOS,如果没有编程器就换BISO芯片,就可解决。

网友: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弄啊!

网友:
好像有的功能光盘有清除BLOS密码的,似曾见过,你找找看

网友:
传统的清除CMOS和硬盘格式化都不起作用,我的DELL机器也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通过上网和打电话客服终于解决。

网友:
取密码芯片  解密~

网友:
如果还不行就换I/O!!!

网友:
是惠普什么型号,可以刷BIOS,再就是找专门修硬盘的再解硬盘密码

网友:
会不会跟IBM一样,有密码安全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