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好,华硕A8J开机一个小时左右自动关机,

楼主(2010-12-10):
老师们好,华硕A8J开机一个小时后左右自动关机,待机电压都正常,然后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这时把电源拔掉之后重新插上就又可以开机了,偶尔有时候开机时候还掉电一次,开了也就没事了,然后再工作一个小时左右后就又自动关机了,反复总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下手去修,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修啊,不好下手

网友:
散热还是有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散热我看了看感觉差不多,不是很热,cpu和显卡

网友:
一头雾水,不过估计是哪里的元器件性能下降,不稳定,要不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换过了,不是电源的问题,谢谢

网友:
cpu滤波电容,芯片,上下mos管一个一个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