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945GC不复位

楼主(2010-12-11):
一块联想L-I945GC(945GZT-LM)不复位,量各电压正常,空板通电十几分钟后摸IO(IT8718F-S)感觉温度有点偏高,换后试机,OK,有钱收罗。
Lenovo
联想

网友:
学习了,实际经验是理论学不来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实际经验是理论学不来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后买个可以量温度的万用表,没事就量IO

网友:
你这修板子收不到几个钱的,IO发汤我上次修过台笔记本是IBM什么型号忘了,他故障也是IO发烫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换了IO后开机都正常那钱比你多几倍了

网友:
还是要谢谢LZ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板子要是都这样的话多好呀

网友:
还在努力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经验主义者

网友(2016-09-11):
楼主 牛逼 威武 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