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贴片元件型号

楼主(2010-12-11):
在显卡背面有一个贴片5脚,代码38K7K,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型号,我上淘金网查询不到。谢谢!

网友:
一般是属于稳压器吧!

网友:
期待饼哥来,我也想知道。。。。。

网友:
今早又是遇见一个五脚贴片,EC15,虽然板卡工作正常,但还是不知道具体型号,我查阅了贴片元件代码,也是找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