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M2主板怎么设置优盘启动

楼主(2010-12-11):
我有一款华擎AM2NF6G-VSTA主板的电脑,因光驱坏了朋友给做的系统,在BLOS里设置了U盘启动,可前几天我想重新做系统,但在BLOS里未设置起,BOOT设置项里找不到USB这一项.请大侠们回贴尽量详细..在此谢了....(对了,千万别说按F11键进入.华擎是有那功能,但设置起是不显示U盘启动盘的.)

网友:
确定你的U盘已经做了启动程序?
在通电前就要插好U盘,然后按F11(或ESC或F12,具体视主板品牌而定)进入主板的boot菜单页面,选择你的启动盘符(如果是HDD模式的,可能就是跟硬盘在HDD同一级目录下,如果是CD-ROM模式,有些可能得选CD—ROM,有些可能得选USB-cdROM)

网友(点评):
谢谢!我再试一下

网友:
很多板子是开机时候按ESC键有个启动菜单,你试试

网友:
默认下BIOSS

网友:
一 半不设置就可以看

网友: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yang494472409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在BOOT里设

网友:
先的把u 做成启动盘,在bios里找到第一启动项,选成usb-hdd或者usb-fdd的看你的u盘做成什么系统了。具体你改下试试看,又的主板不支持 usb启动的。看运气了。

网友:
笔记本按F12   台式机的一般都是Esc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的是F9    这个漏了

网友:
BIOS中U盘启动,多数选USB-ZIP,有的选USB-HDD,主要看你做U盘时的选项是什么,如果你忘了,可以先用USB-ZIP试一下,因为多数是用这个方式的,不行再用USB-HDD试试即可,并且注意在BIOS中要把U盘功能打开,不是在BOOT中,是在另一个选项中,很多人没注意到的。

网友:
有些板BIOS启动顺序里面没有USB启动这个选项,华擎AM2NF6G-VSTA主板要升级新BIOS才支持USB启动,楼主自己找找。

网友(点评):
好的,不错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
希望你看下说明书,说明书里写的最详细比楼上的回答都全,不是不想告诉你,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能记下。别人永远是别人的,只有自己会了才是真理。

网友:
要看看你的U盘做启动盘格式!!
可以先尝试使用USB-ZIP-》USB-HD-》USB-CDROM
这个顺序测试你的主板支持的格式

网友(2014-11-19):
大家讲了很多的方法,看完能受益。

网友(2015-01-11):
来回都那几个键,手上没板不好说具体是哪个